【正运动技术】这一份总线开启失败的排查方法,请收下!

楼主(2025-04-28):
总线开启失败可能的原因

排查方法:

1.驱动器是否报警(总线驱动无法控制)

a)控制器端:打开RTSys软件 - 控制器/常用 - 连接 - 控制器 - 视图 - 轴参数 - AXISSTATUS(或打开ZDevelop软件 - 顶部菜单栏 - 控制器 - 控制器连接 - 视图 - 轴状态 - AXISSTATUS)。如果轴状态报8H则是驱动器通讯错误,检查链接网线及接口是否插紧 - 如果报4H,驱动器自身报错,编码器线脱落等。

b)驱动器端:查看驱动器面板 - 查看数据码 - 翻查驱动器手册对照报错码,查找问题点 - 根据问题点检查驱动器本身问题(若是报错码属于接线、电路问题则按驱动器说明去改正,非电路问题直接断电等待一会后重启)

2.通讯周期是否一致:

咨询驱动器技术或者查驱动器手册,确认总线模块的通讯周期范围 -> 打开RTSys软件 -> 控制器/常用 -> 连接(或打开ZDevelop软件 -> 顶部菜单栏 -> 控制器 ->  控制器连接) -> 在线命令输入  ?SERVO_PERIOD  ->  点击发 -> 此时会返回出来目前控制器的总线周期 ,以 us为单位

如果周期在模块的总线周期范围内则没有问题 ,反之则总线周期不适配,可以修改控制器的总线周期(在固件允许的范围内),操作方式: RTSys/ZDevelop底部在线命令输入  SERVO_PERIOD = 想要的周期”,单位us(如需要2MS,则, SERVO_PERIOD = 2000 -> 点击发送 -> 断开控制器电源,等待几秒,重新上电生效。

3.drive_profile设置是否正确,驱动器模式是否正确

注:总线初始化程序出现abort code 字样的报错时检查。

a) drive_profile问题:打开RTSys软件 -> 控制器/常用 -> 连接(或打开ZDevelop软件 -> 顶部菜单栏 -> 控制器 ->  控制器连接) -> 打开总线初始化程序  -> 查找关键字Drive_profile -> 将其等式的值修改成 -1 (如drive_profile = -1   ->  下载到控制器ROM -> 断开驱动器电源并等待约20秒,重启驱动器电源 ->  重新下载初始化程序,下载到ROM,此时会自动使用驱动器中的预设PDO。如果正常开启成功,说明总线开启失败是配置的drive_profile问题。如要检查预设PDO,使用Basic手册中的Ztest指令进行查询;

b)驱动器模式是否正确:打开RTSys软件 -> 控制器/常用 -> 连接(或打开ZDevelop软件 -> 顶部菜单栏 -> 控制器 ->  控制器连接) -> RTSys/ZDevelop底部在线命令输入?drive_profile(轴号)”,轴号就填要查询的轴的编号,从0开始;位置模式下是 8 ;(注意某些驱动器是可以选择走脉冲或者总线的,请确保驱动器端已经设置使其切换成了总线模式,具体切换方式咨询驱动器技术或查找驱动器说明书。

常见 abort code 如下:

控制器端总线错误表:

4.接入了未知设备,检查xml文件是否正确添加。

当总线初始化程序执行时出现 UNKOWN  Device 字样时检查。

Unkown Device 的出现是由于总线网络中接入了控制器没有适配过的,如下图所示报错

a)未识别的设备:找未适配的模块的厂家技术或官网获取对应型号模块的XML文件 - 打开正运动XMLParsingTools - 左上角文件图标 - OPEN XML  - 导入 - Export ZML - 生成的ZML文件添加到总线初始化目录下 - 打开ZDevelop软件 - 顶部菜单栏 - 控制器 -  控制器连接 - 打开总线初始化程序  - 文件列表 - 鼠标右键唤出菜单 - 添加到项目 - 找到生成的ZML - 添加- 重新下载到ROM即可;

b)ZML添加成功与否:打开RTSys软件 -> 控制器/常用 -> 连接(或打开ZDevelop软件 -> 顶部菜单栏 -> 控制器 ->  控制器连接)-RTSys/ ZDevelop底部在线命令输入 ?*ZML  - 点击发送- 查看在线命令栏返回的数据(所有添加的ZML的状态) - 找到刚才添加后下载的ZML(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编号的ZML,则没有添加成功),看其后面的USED 的个数,个数为0则没有使用;(下图表示模块编号为13feh的模块,版本 4zml 被当前总线网络中的一个模块使用了。版本5的没有使用到)

c)如果是已经适配过的模块,并且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,那么可能是总线模块存在错误,上报的厂商信息不对导致,断电重启对应模块清除其报错即可。

d)部分驱动器xml会修改,固件里可能是老版本的xml,需要最新xml转换zml做总线初始化。如果固件里有驱动器信息同时使用了zml,则以zml为准。

5.带有分支器的网络中接入了未知模块

对于带有分支器的总线网络,如果其中一个分支器的端口上接了未适配的模块,会报错状态切换失败,需要单个检查分支器上的模块,确认未适配的模块,联系厂商,获取XML按照第4点的说明生成ZML进行适配;

6.检查总线初始化例程中的步骤是否有设备数量校验

检查总线初始化程序中是否有判断node_cout数量的语句,或根据报错的提示,如果出现提示数量不对。

此处附EtherCAT总线初始化程序(带驱动器IO映射)。

7.部分驱动器需要自定义PDO配置

正常设置无法开启总线,开启总线时报错6020,可以尝试自定义PDO。对于使用了zml的驱动,若仍有报错,可以设置NODE_PROFILE = -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