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仑通态1061ti,F1贴片保险丝是多大的啊?

楼主(2025-04-28):
各位大佬有知道的吗?昆仑通态6010ti,F1贴片保险丝是多大的啊?

此帖发自小程序

网友A:
在其它同品牌上找一下了,不行就1欧电阻了。既然能烧保险也就是说后面有短路哦。

网友B:
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通常使用 24VDC 电源。根据保险丝选型的一般原则,对于 24V 直流电源供电且功率较小的设备,贴片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可能在 1A - 3A 左右。如果是常规工作电流在 1A 以下的电路,可能会选用 1A 或 1.5A 的保险丝;如果电路启动时可能有较大的冲击电流,也有可能选用 2A 或 3A 的保险丝。

网友C:
贴片自恢复保险丝根据尺寸可分为0402、0603、1206、1812、2018、2920等。

尺寸规格尺寸(mm)类型
04021.0 x 0.5-
06031.6 x 0.8-
12063.2 x 1.6-
18124.5 x 3.2-
2018--
29207.5 x 5.5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