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198888

楼主:
信捷与wincc通信 线圈和普通寄存器都可以连上 保持寄存器连不上(都按信捷映射地址填写)怎么才能连接上保持寄存器
卯丁
把读取程序发上来看看,大概率是地址错了吧
发表回复
ch198888楼主
能读到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显示控件启用事件结构 用按钮会

网友(2025-11-16):
通信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Sky25326
大概率是地址错了!仔细检查!

网友:
关育谋
XD5E为例,D区的地址对应:
4、2025年加油!
LayOutNo1
学习了
程兴东
谢谢分享
飞仙tx
正好遇到同类问题,学习了
abcd1234appy
pengzjun
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