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程序梯形图

楼主(2025-05-03):
编写一种定日定时启停设备的程序

设定周一至周五(工作日)8:25-17:35作为设备运行时段,在此时段内程序根据逻辑控制设备自动启停。

逻辑要求:

(1)设定的设备运行工作日、启停时间均填写寄存器地址代替固定数值,以便后期可以通过触摸屏或上位机更改数据。

(2)程序需有手动启停功能。手动模式下可在任意时段手动启停设备且不受工作日限制。

(3)设备因故停机,处理完成后投入系统,只要在设定的运行时段内,设备能自动恢复运行。

4)工作电源、控制单元均由开关电源提供24V直流电源。

5)编写程序:调用库"读实时时钟"指令,将系统实时时钟读取出来后放在以V区字节的指针地址。

6)将读取出来的小时、分钟做数据转换,经计算后得出实时小时、分钟放在V区32位寄存器中。

7)定义工作日:写入数值,工作日开始值为2、工作日结束值为6,即星期一至星期五为工作日。

8)设定自动启动设备时间和自动停机时间。在自动状态下,实时时间大于等于设定启动时间,设备运行;实时时间等于设定停机时间,设备停止。

9)切换到手动模式时,自动运行的设备停止,由手动启停设备。

网友A:
可以,我用台达ES2,程序费500RMB。要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