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基于三菱PLC物料分选

楼主(2025-05-04):
主要实现振动盘上料、传感器识别正面、控制气缸(连接电磁阀)、传感器计数、控制气缸(连接电磁阀)上下压。求助:

网友A:
# 振动盘上料及相关控制方案框架

## 一、硬件部分

1. **振动盘**:选用合适规格的振动盘,根据物料的形状、尺寸等特性来确定,确保能够稳定、高效地将物料输送到指定位置。

2. **传感器**

   - **正面识别传感器**:可采用视觉传感器或光电传感器,根据物料的特征选择合适的类型。视觉传感器能够更准确地识别物料的正面,而光电传感器则适用于一些特征明显、对精度要求不是极高的情况。

   - **计数传感器**:选用对射型或反射型光电传感器,安装在物料输送路径上,当物料通过时,传感器会产生信号变化,用于计数。

3. **气缸及电磁阀**:根据所需的压力和行程选择合适的气缸,电磁阀用于控制气缸的动作,通过控制电磁阀的通断来实现气缸的上下压动作。

4. **控制器**:可以使用PLC(可编程逻辑控制器)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核心,它具有可靠性高、编程灵活等优点,能够方便地实现对振动盘、传感器、电磁阀等设备的控制。

## 二、软件部分(以PLC编程为例)

1. **振动盘控制**:通过PLC输出信号控制振动盘的启停,当系统启动时,PLC发送信号使振动盘开始工作,将物料输送到指定位置。

2. **正面识别**:当物料到达正面识别传感器的检测区域时,传感器将信号传输给PLC,PLC对信号进行处理和判断,确认物料的正面是否正确。如果不正确,则通过相应的控制逻辑将物料剔除或重新调整。

3. **气缸控制**

   - 当正面识别正确且计数达到设定值时,PLC发送信号给连接气缸的电磁阀,使气缸下压。

   - 完成下压动作后,经过一定的时间延迟,PLC再次发送信号使电磁阀换向,气缸上升复位。

4. **计数功能**:计数传感器每检测到一个物料,就会向PLC发送一个脉冲信号,PLC通过内部的计数器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,当计数达到设定值时,触发相应的动作,如控制气缸下压等。

网友B:
不知道你的动作,识别到反面的,你怎么处理?没有图片不知道你的气缸摆放

网友C:
但看需求是一个很简单的控制,不过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啊

网友D(2025-06-11):
实现振动盘上料、传感器识别正面,要看工件特性,大多是通过机械结构筛选,不行可以用视觉,其他的动作捋一下动作需求,最好画一个程序流程图,

网友E:
看起来需求很简单.还是需要看实际情况.可以帮你做做视觉与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