熔断器和低压开关的先后问题

楼主(2025-05-07):
低压熔断器和低压开关(含断路器)在电路中的先后顺序是怎么规定的?一般理解当隔离作用时,熔断器在空气开关前。但是在机床配电箱里,一般又是空气开关后再接熔断器。这个要怎么确定?

网友A:
  1. 断路器(开关)通常不与熔断器组合使用。

  2. 负荷开关与熔断器组合使用时,熔断器安装在负荷开关负荷侧的居多。其优点是当熔断器熔断时,可以方便地(断开负荷开关后)停电更换新的熔断器,处理故障的过程比较安全和简便。实际运行中,负荷开关本体发生短路故障的几率很常小

  3. 负荷开关与熔断器组合使用,熔断器安装在负荷开关电源侧时,其优点是在遇到负荷开关开断超出其分断能力的电流时,熔断器可以切断负荷开关短路故障,免于对供电系统造成恶劣影响。况且,现在广泛使用的限流型熔断器还能故障电流的数值,避免负荷开关分断能力不足造成短路发生。其缺点是更换熔断器时比较困难和麻烦。

  4. 实际运行中,负荷开关本体发生短路故障的几率很常小,大多采用熔断器安装在负荷开关负荷侧的方式。现在,熔断器安装在负荷开关电源侧的方式的已经很少见了。

网友A:
家庭电路中,闸刀开关(a)应放在最前端,用于隔离电源,确保电路和设备维修的安全。其次是熔断器(b),用于过载和短路保护。接着是漏电保护器(d),用于保护人身安全及漏电引起的火灾。最后是低压断路器(c),用于控制和保护用电终端。

网友B:
低压配电装置和电器控制箱中,已经很少采用熔断器做短路保护,除非有特殊要求。

低压配电装置或电器控制箱采用熔断器时,一定是放在开关后面,维修操作要断开电源开关,不论什么形式的熔断器,也不能带电操作。

网友C:
低压熔断器和低压开关的先后顺序没有严格统一规定,需根据具体情况确定。当强调隔离电源,便于安全检修时,熔断器可在开关前。而机床配电箱中,空气开关后接熔断器,是因空气开关先分断电路,便于检修,熔断器再提供短路和过载保护,且能在故障时快速切断电流,保护设备和线路。

楼主:
想再请教李老师一个问题,热继电器的动断触点图形符号到底是

哪个?对于第一个经常用的那个图形符号,我在国标GB4728上找不到。还有,它的字母符号是FR还是KH?依据出处是GB20939还是别的国标?这个是怎么规定的?

网友B:
电气制图基本遵循二个标准:图形符号标准4728和文字符号标准7159

图形符号由符号要素和限定符号组成。比如热继电器符号要素是开关,热效应是限定符号,组合就是电路图中那个形式。7159规定文字符号是FR

  • 阿四楼主

    再问一下,7159已在2005年作废,现在电路中出现的KH符号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  • 李纯绪

    回复 @阿四: 电路图中的文字符号是组合。7159的FR,F是保护器件,FR的解释是:具有延时动作的限流保护器件。在5094中KH的解释是:K继电器,H热效应,组合就是热继电器。老标准在旧图纸中使用,新设计就按新标准规定呗。原来7159是等同IEC,IEC文件是用法文编辑的,所以,文字符号不完全符合英文字头。现在的5094不完全等同IEC。 搞标准的专家把简单的事复杂化,看看标准就知道了。

网友D:
断路器起到保护作用

网友E:
得看实际情况分析。

网友F:
        低压熔断器和低压开关(含断路器)在电路中的先后顺序规定为:熔断器在前,断路器在后‌。这一顺序的依据主要基于两者的保护特性和动作时间。

     依据和原因

  1. 1‌)动作时间‌:熔断器能够在5毫秒的时间内熔断,而断路器的短路保护开断时间不小于25毫秒。因此,熔断器的动作时间更短,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切断电路,从而提供更快的保护‌。

  2. 2‌)保护特性‌:熔断器具有限流特性,能够快速切断较高的短路电流,适合执行短路保护。而断路器虽然也能切断短路电流,但其承受的冲击短路电流较小,且成本较高‌。

  3. 3‌)后备保护‌:当电路中同时配置熔断器和断路器时,熔断器的作用是保护断路器,实现提前开断短路电流。这种后备保护的顺序必须为熔断器在前,断路器在后,否则会失去后备保护的意义‌

     具体应用场景

        在实际应用中,熔断器和断路器的组合使用可以提供双重保护。熔断器负责快速切断短路电流,防止设备损坏;而断路器则在熔断器切断电流后,进一步处理和记录故障信息,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。这种组合在电力系统中广泛应用,特别是在需要高可靠性和快速响应的场合‌

网友G(2025-08-06):
具体情况具体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