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那科自动换帽

楼主(2025-05-07):
发那科机器人搭配小原自动换帽机。 发那科动臂换帽时的位置和新电极帽示教的换帽位置不一样,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什么原因。

上图为:换帽时的位置

下图为:新帽示教的位置

网友A:
不确定你工件位置有没有变化,最好找到一个不能移动的位置作为基准点。然后选择机器人和工件的某一个点进行测量。这就能看出来到底是谁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