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JH21-200的电路图啊

楼主(2025-05-08):
厂子里要把扬州锻压JH21-200欧姆龙PLC的程序标注出来,看了好久,还有一些实在是对不明白,买的都是二手机器没有原始电路图,求助大佬

网友A:
<doubaocanvas identifier="plc-code-annotation" type="general_code" title="PLC程序标注示例">

<doubaocanvas-part language="ladder" path="JH21-200_annotation.ld" description="PLC程序标注示例">

// 主电源控制回路

LD X000 // 启动按钮信号

OR Y000 // 自保触点

ANI X001 // 停止按钮信号(常闭)

ANI X002 // 紧急停止信号(常闭)

ANI X003 // 过载保护信号(常闭)

OUT Y000 // 主接触器线圈

// 滑块控制部分

LD X004 // 滑块下行按钮

AND Y000 // 主电源已启动

ANI Y001 // 滑块不在下行状态

AND X005 // 安全光幕正常信号

OUT M001 // 滑块下行中间继电器

LD M001

OUT Y001 // 滑块下行电磁阀

LD X006 // 滑块上行按钮

AND Y000 // 主电源已启动

ANI Y002 // 滑块不在上行状态

OUT M002 // 滑块上行中间继电器

LD M002

OUT Y002 // 滑块上行电磁阀

// 计数器控制

LD X007 // 计数触发信号

AND Y000 // 主电源已启动

AND Y001 // 滑块下行状态

CTU C0 K1 // 计数器 C0,每下行一次计数 + 1

// 压力检测保护

LD X010 // 压力传感器信号

CMP K100 D0 // 比较压力值是否超过 100 (假设单位)

AND X011 // 压力检测允许信号

OUT M010 // 压力异常报警中间继电器

LD M010

OUT Y010 // 压力异常报警输出

</doubaocanvas>

  • 齐先生123楼主

    老表你这个不是欧姆龙的啊 是三菱的 差距有点大

网友B:
根据输入输出线号一个个去找吧

网友C(2025-12-03):
专业做压机电气设计的,可以吧程序发过来我给你做注释,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给你一句一句讲解程序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