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西门子300plc用博图软件编程模拟量没有数值

楼主(2025-05-08):
是因为模拟量卡槽型号不对吗,但只能用这个选择plc型号就自带的

网友A:
我看你那个IW已经分配到800多了,我之前遇到过相同的问题,你把IW分配地址改小点试试。我改小之后就好了

网友B:
改小之后就好了,我们拭目以待

网友C:
程序不处理,能直接读到值么。没遇到过啊。

网友D:
这个值不是直接放在IW的,而是先放在PIW,平时多看看西门子资料

网友E:
PIW这个没毛病,编程这种事一个点也不能少

网友F(2025-08-01):
老300的通道类型是手动通过小模块实现的,是不是通道类型不对。拆下来看一下

网友G:
第一,改小800到100以下,

第二,地址用PI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