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-160,通用串口转PROFIBUS DP 通信网关案例分享

楼主(2025-05-09):
PM-160可以让具RS485/RS232接口的设备,无论是否支持Modbus协议都可以使用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 DP的数据传输;

不必了解PROFIBUS DPModbus技术细节,只需参考PM-160产品手册及应用实例,根据现场要求配置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ModbusPROFIBUS DP的相互通信;

可以依照PROFIBUS DP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,实现PROFIBUS DP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;

可随时随地通过浏览器查看现场总线通讯相关设备的状态;

支持串口及USB配置,USB配置接口为当下流行的TYPE-C接口,使用TYPE-C接口的手机线就可配置,连接TYPE-C可独立为网关供电、也支持TYPE-C24V同时供电;支持没有PLC情况下的串口通讯调试和数据监控;

某汽车零部件工厂需将梅特勒-托利多高精度电子秤(RS485接口,自定义协议)的称重数据实时传输至西门子S7-300 PLCPROFIBUS DP主站),用于注脂量质量控制

架构:

PM-160配置:

串口端:RS485连接电子秤(波特率115.2kbps8数据位,无校验,1停止位);

PROFIBUS DP端:通过DB9接口连接S7-300 PLC,设置DP地址为5

接线说明:

电子秤RS485-A/B线对应PM-485端子正/负极;

PROFIBUS DP总线终端需加120Ω电阻

软件配置步骤:

PMG-123配置软件操作:

PM-160拨码切换至配置模式(数码管显示“CF”);

选择“通用模式”,设置串口参数与电子秤协议一致;

启用“字符个数”控制方式,定义接收数据长度为18字节(电子秤数据帧固定长度)

西门子STEP7组态:

导入PM-160GSD文件,添加为PROFIBUS DP从站;

分配输入数据区(如IB100-IB117),映射电子秤发送的18字节数据

数据解析示例

电子秤发送十六进制数据:53 20 53 20 20 20 20 20 20 20 30 2E 30 30 20 67 0D 0A

通过PM-160映射至PLC输入区后:

1字节为事务号(0x01),第2字节为数据长度(0x12=18字节),后续字节为ASCII码重量值(如“0.00g”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