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台达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问题

楼主(2025-05-10):
台达107DV与三菱FX3ga通过PLC上的485bd板通讯,连接设置好后,触摸屏上的按钮能控制PLC内部继电器,比如m300,M300也能被触摸屏操作通断,但是触摸屏一直报读取错误3,如果硬件软件连接有问题,那触摸屏就不能控制PLC内部继电器,如果连接没问题,触摸屏又一直报读取错误3,头大,台达官方就说通讯有问题或地址有问题,解释不了原因,有大神能找出原因吗?

网友A(2025-08-13):
先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显示通讯正常的文本。看看通讯是否真的正常!

网友B:
我在想三菱5UPLC与台达B3系列EtherCAT伺服怎么用总线控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