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fx3ga与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

楼主(2025-05-10):
三菱fx3ga通过485bd板与台达触摸屏通讯,用专用协议还是自由协议,有范例的大神帮忙发下,谢啦

网友A:
FX系列的协议

触摸屏编程软件下面可以选择到

回复里面不能发图片

打开触摸屏软件看看就明白了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