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台达变频器报错“定速运转中过电压”

楼主(2025-05-12):
公司里的水压设备,平时水泵打到105Mpa就正常使用,偶尔要打到210Mpa的时候,台达变频器就会报错“定速运转中过电压”,或者“减速过程中过电压”,这是什么原因,有没有师傅遇见过的。

网友A(2025-09-03):
电机已经维持不了所给定的速度,被倒拖

网友B(2025-10-29):
排除接地问题,有时候增加输入电抗器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