并联还是串联?MDD稳压二极管多颗配置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

楼主(2025-05-13):
在电子系统中,当单颗MDD稳压二极管(Zener Diode)无法满足电压、电流或功率要求时,多颗二极管并联或串联使用便成为一种常见解决方案。然而,多颗配置虽然看似简单,实则隐藏着诸多设计陷阱。如果未加以合理匹配或保护,反而可能引起电压不稳、热失控、器件损坏等问题。作为现场应用工程师(FAE),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其工作机制,指导客户合理使用多颗Zener配置,提升电路可靠性。

一、串联使用:提升稳压电压的有效手段

1.应用场景

当所需稳压电压高于单颗Zener击穿电压上限(如需15V、24V或更高电压)时,可采用多颗Zener串联叠加电压。例如,两个6.8V Zener串联后可获得约13.6V的稳压电压。

2.设计要点

选型配对:尽量选用同型号、同批次的器件,以减少电压偏差。

温度一致性:串联器件应靠近布置,确保受热一致,防止某颗器件因温漂特性不同而承担不均压。

加平衡电阻:为防止电压不均匀分担,可在每颗Zener并联一个高阻值电阻(如100kΩ~1MΩ)进行电压均衡。

总功耗计算:串联后,总电压为各Zener之和,但电流一致,因此各颗器件的功耗需分别计算,确保不超额。

3.注意事项

电压容差累计:Zener二极管本身存在±5%或±10%的容差,串联后会叠加误差,需考虑整体稳压精度。

总功率限制:若单颗Zener最大功率为1W,串联后总功耗不能超过每颗额定功率。

二、并联使用:扩展电流能力与冗余备份手段

1.应用场景

在高电流钳位、浪涌吸收等场合,单颗Zener的功耗不足以承受负载,可将多颗相同电压的Zener并联分担电流,例如在TVS应用中。

2.并联的核心挑战:分流不均

由于Zener的击穿电压具有微小差异,哪怕相差几十毫伏,也会导致电流集中在压值最低的那颗器件上,使其提前过热击穿,继而失效,电流转移至下一颗,最终形成“多米诺失效”。

3.解决办法

选型严格匹配:使用同型号、同批次器件,同时优选“精密等级”(如±2%以内)的Zener。

加限流电阻:为每颗Zener串联小电阻(如1Ω~10Ω),帮助电流自动均衡。

选择专用器件:如大功率单体Zener或TVS阵列芯片,避免分立并联导致的问题。

用热设计辅助均流:避免某一颗散热效果过好或过差导致负载不均。

4.实战举例

在某客户设计的RS485通信口浪涌保护电路中,采用了两颗18V/1W Zener并联用于共模浪涌抑制。但实测发现其中一颗Zener异常发热并失效。通过分析,发现两颗器件Vz存在40mV偏差,且未加入限流电阻。后续通过在每颗Zener前串联4.7Ω电阻后,电流明显均分,器件温升显著降低,系统恢复稳定运行。

三、替代与进阶方案

串联Zener替代高压参考源:对于需要精确电压源的应用,推荐改用TL431等可调精密参考源,其输出更稳定,温漂更小。

并联使用时优先考虑TVS阵列器件:如ESD、浪涌吸收等应用,TVS二极管在制造中已进行电压匹配,远比人工分立匹配更可靠。

所以说,多颗MDD Zener二极管串并联使用虽然可以突破单器件的电压、电流或功率限制,但若设计不当,则容易因参数差异导致不均压、不均流、器件热失控等问题。作为FAE,我们应深入理解其电气行为,引导客户在产品选型、布局设计、热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,提升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。真正做到“用对一颗二极管,守住一整个系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