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art如何通过串口连接wincc

楼主(2025-05-13):
客户使用的是Mini ETH-PPI模块,现场PLC为S7-200SMART,实现功能是直连WinCC7.4,不通过OPC方式,直接使用WinCC自带TCP/IP驱动连接。 问题描述:WinCC7.4变量管理中,新建驱动找不到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这个选项,TCP/IP驱动是在这个选项里中的一个子选项,所以,这个自然也是找不到。

可能原因:有可能是安装WinCC时安装各个驱动步骤中遇到错误,或者没有安装成功。
解决方法:在网上找下这个对应的驱动文件: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.chn,直接将这个文件下载到电脑中,然后拷贝到西门子WinCC安装路径的bin文件夹中,然后重新启动WinCC,再次尝试查找这个驱动。或者将我这里的提供的文件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.chn(本人电脑安装WinCC版本为7.3版本,如果不适用高版本WinCC,还请自行查找对应版本文件)
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.chn驱动文件可下载附件

以Windows7默认安装路径为例: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.chn驱动路径如下:

最后介绍下Mini ETH-PPI模块功能:

楼主(2025-06-19):
分享下2台西门子200smartPLC直连wincc案例,客户用了两台200smartPLC,想要通过上位机电脑同时监控下面的200smartPLC的数据,不通过OPC方式,只要中间加一个我们多功能交换机即可实现该功能。下面的200smartPLC与触摸屏通讯,只需加普通工业交换机扩展网口即可,不会影响上位机WinCC与200smartPLC通讯。

   下面是网络拓扑结构,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