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联网和编程,PLC通过智能网关实现HTTP协议与MES系统通讯

楼主(2025-05-13):
        智能网关IGT-DSER集成了多种PLC的原厂协议,方便实现各种PLC、智能仪表通过HTTP协议与MES等各种系统平台通讯对接。PLC内不用编写程序,设备不用停机,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(在附件中)配置JSON文件的字段与PLC寄存器地址等参数即可。
        智能网关IGT-DSER支持POST/GET/PUT等多种方法,可同时作为HTTP协议的客户端和服务端。作为客户端通讯时将JSON文件提交给HTTP的服务端, 如果服务端有返回的JSON,网关进行解析后将数据写入到PLC,实现PLC与HTTP服务端双向通讯;作为服务端时根据客户端URL中的路径查找所配置的数据,打包成JSON文件后返回给客户端。

编辑

        网关支持触发、周期、混合等多种工作模式:周期模式是按设置的周期时间提交请求和解析返回的文件;触发模式可配置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,网关根据触发条件的数据变化进行文件提交和下载解析;也可以两种模式同时配置运行。

        这个案例里是三菱Q系列的PLC,采用触发模式,分多组提交POST请求,服务端返回的数据需要解析后写入到PLC寄存器。运行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(在附件中),按照用户手册配置好网关的网络通讯后,即可进行数据配置测试,配置表与JSON的对应关系如下:

编辑

        同一个网关可设置不同的组号(对应上图‘任务组’中的0,1,2)实现不同的JSON文件在不同的时间发送POST请求,最多可分256组。JSON文件的字段名称都可以编辑,对应的PLC寄存器地址根据需要修改,相关配置举例说明的PDF在附件中。

        上表中的‘IP/站号’在连接以太网的PLC时设置为PLC的IP地址的最后一段,前三段与智能网关上的IP相同所以不用设置,智能网关的网关参数设置('功能'->'网络参数配置表')如下图:

编辑

        参数修改完成后关闭窗口,随其它参数一起下载到网关模块内('参数'->'参数写入到网关'),重启网关('工具'->'重启网关')模块后,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。可以通过'参数'->'从网关读取参数',网关的工作状态会显示在信息栏,如果有异常,可通过'工具'->'网关数据监控'查看异常的数据,找到原因后修改配置参数,重新下载运行,详细的用户手册在附件中

        智能网关支持边缘计算脚本编程,简单的数据处理也可以通过数据配置表的‘数据处理/初始值’配置参数快速实现,具体功能如下:
        1. 限定字符串的长度:当数据类型设置为字符串即CHAR[n]时,限定字符串的最大字符数,如‘[n=24]’,范围1~128;
        2. 限定小数的位数: 当数据类型设置为浮点数即REAL/LREAL时,指定小数的位数,如保留3位小数‘[.03]’,范围01~06;
        3.对数据进行单运算符的运算:支持加减乘除和整除(+-*/\),例如当前值要除以100,则输入‘[/100]’;
        4.无符号整数类型的10进制数据转为16进制:例如当前值12345678,输入‘[.x]’,则转为bc614e,输入‘[.X]’,则转为BC614E;
        5.触发模式数据对接的附加条件: 例如输入‘[==]100’,同时勾选‘变化判断’,这样如果该数据的当前值不等于100,即使该任务组的其它触发条件满足也不会执行;支持[==] 、[<>]、[<=]、[>=]共4种判断方式;
        6.将数据转为字符串并进行组合:例如从PLC内读到的当前数据为100,输入‘[#count=**pcs]’,则当前数据按count=100pcs 处理;
        7.将多种数值替换为对应的字符串:例如设置为‘[#@0=离线|1=待机|2=运行|3=故障|其它值]’时,当这行配置对应的PLC寄存器的数值≥0、≤3时,根据数值分别取字符串‘离线’‘待机’‘运行’‘故障’,超出这个范围则替换为‘其它值’。
        8.JSON字符串打包:采用MQTT或HTTP协议时,例如输入‘${JS01}’,则将后面数据配置表中所有字段类别为‘数值读取’、字段名称为‘JS01’的数据按配置顺序组合成一个字符串;
        9.复制其它数据的数值:例如输入‘$(barcode)’,则该数据的数值随数据配置表中名称为‘barcode’的数据实时更新;

        同时集成了多种PLC协议,以下是常用的PLC类型:

        ◆ FX:   三菱FX/A系列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ABM:  罗克韦尔/AB Micro系列PLC
        ◆ QLR:  三菱Q/L/R系列PLC(支持标签方式)                  ◆ ABC:  罗克韦尔/AB Compact/Control系列
        ◆ OM:   欧姆龙全系列PLC(支持标签方式)                    ◆ DVP:  台达、信捷全系列PLC
        ◆ S72S: 西门子S7-200/Smart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FTK:  永宏/丰炜全系列PLC
        ◆ S734: 西门子S7-300/400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NAIS: 松下全系列PLC
        ◆ S71K: 西门子S7-1200/1500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KVS:  基恩士全系列PLC
        ◆ INO:  汇川全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LS:      LG/LS全系列PLC
        ◆ MBS:  兼容Modbus协议的PLC、智能仪表                ◆ TPC:  丰田工机PC2/PC3系列
        ◆ FNC:  发那科数控/机器人的PMC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GE:   GE PAC/PLC系统
        ◆ OPC:  OPC UA、OPC DA协议的客户端                    ◆ BKF:  倍福PLC CX系列控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