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仪器的停电保护

楼主(2025-05-13):
我想为仪器设计一个断电保护装置,仪器的开关是自锁式开关(按一下开启,按一下停止),在使用仪器的过程中突然停电了,在仪器突然来电后,为了防止仪器瞬间损坏,需要重新按一下开关才能启动,要求只能用一个继电器,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,十分感谢!!!

网友A:
开关改为按钮,继电器做自锁控制,继电器触点做该仪器的电源开关,断电继电器释放,来电没人操作不会通电。

网友B:
在这套设备之前加一个按钮启动自保电路,一个继电器一个常开按钮即可。

网友C:
使用继电器常开触点与开关并联,断电后自动断开启动回路。

网友D:
    提供下图供参考,图是按仪器内部开关常闭来考虑的,如果还是要按开关, 则可省去SB2。

网友E:
一个起保停基本电路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啦。启动以后利用继电器常开触点接通仪表电源,停止可以利用外加停止按钮,也可以利用仪表本体所带启动关闭开关,哪一个方便用哪一个。起保停电路在断电以后可以断开仪表电源,只有在按下或者开起仪表开关后接通电源,防止停电后突然来电对仪表冲击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一个起保停基本电路就能解决你说的问题啦。启动以后利用继电器常开触点接通仪表电源,停止可以利用外加停止按钮,也可以利用仪表本体所带启动关闭开关,哪一个方便用哪一个。起保停电路在断电以后可以断开仪表电源,...

经济又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