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人们谁懂!Profibus六路集线器是工业通信的“梦中神器”

楼主(2025-05-14):
在工业自动化领域,稳定、高效的通讯网络是确保生产过程顺利进行的关键。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通讯设备,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一、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概述

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,如PROFIBUS - PROFI-HUB6型号,是专门为工业环境设计的通讯设备。它们对通讯的波形具有整形放大的功能,能够将原本的总线型网络转变为星型网络,并且每个通道都能够将通讯距离延长至1200米左右。同时,这类集线器还具备电气隔离以及故障隔离功能,是解决Profibus通讯干扰的好帮手

 二、VING微硬创新功能特点与优势

(一)通讯网络优化

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提供了PROFIBUS信号在0 - 12MBPS速率通讯状态下,以双绞线作为通讯传输电缆的通讯解决方案。它能将总线变为星型网络,在一些实际应用场景中,比如污水深度处理站的扩建项目。由于新增加的设备分散到原污水深度处理站的各个部位,VING微硬创新PROFIBUS网络的总线型拓扑结构不适合,而通过6路集线器将原有PROFIBUS网络的总线型拓扑结构改变为树型结构,这样将分散的新增设备直接与6路集线器连接,大大方便了布线和调试工作

(二)隔离保护作用

它起到了PROFIBUS总线的隔离作用,尤其对于没有任何防浪涌、突波保护措施的总线结构,为避免设备运行风险,更需串接VING微硬创新PROFIBUS集线器。像VING微硬创新PROFIBUS  PROFI-HUB6是应用于适合工业环境下的PROFIBUS集线器,产品通过EMC电磁兼容性试验标准,它提供了VING微硬创新PROFIBUS信号在0-12MBPS速率通讯状态下,以双绞线作为通讯传输电缆,将总线变为星型网络并延长VING微硬创新PROFIBUS通讯距离在1200米左右的通讯解决方案。另外一个显著作用是起到了PROFIBUS总线的隔离作用,尤其对于没有任何防浪涌、突波保护措施的总线结构,为避免设备运行风险,更需串接VING微硬创新PROFIBUS集线器。在应用了PROFIBUS集线器的总线上,PROFI-HUB6也增强了VING微硬创新PROFIBUS信号的驱动能力,用以驱动总线挂接更多的VING微硬创新PROFIBUS设备。PROFI-HUB6需要外部供电,10--30V DC 宽电压输入,耐压达4000V,同时内置的瞬变抑制元器件,16KV ESD突波保护,能有效的防止PROFIBUS总线被诸如雷击、浪涌等突波损害,确保PROFIBUS设备以及PROFIBUS总线运行在安全、可靠状态。LED指示电源、数据收、数据发工作状态。

(三)信号驱动增强

在应用了VING微硬创新PROFIBUS集线器的总线上,它增强了PROFIBUS信号的驱动能力,用以驱动总线挂接更多的VING微硬创新PROFIBUS设备。这使得工业现场可以连接更多的从站设备,满足日益复杂的生产需求

(四)性能可靠稳定

这些产品通过EMC电磁兼容性试验标准,在产品性能、可靠性方面,可完全替代国外公司的同类产品。以VING微硬创新PROFI-HUB6为例,它的机壳工艺采用金属铸造,振动特性符合IEC68 - 2 - 6标准,重量约500g,工作温度范围为 - 35~ + 75℃,湿度为95%无凝露,存贮温度为 - 45~ + 85℃,能适应恶劣的工业环境。

三、技术指标分析

(一)总线速率

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支持多种基本速率,如总线速率:支持基本速率9.6kBit/s, 19.2kBit/s ,45.45kBit/s, 93.75kBit/s, 187.5kBit/s, 500kBit/s;同时也支持 1.5MBit/s, 3MBit/s, 6MBit/s,12Mbit/s; 线路速率自适应并且线路速率自适应,能满足不同工业场景的通讯需求

(二)接口标准

总线接口为高速RS485电平接口,符合EN50170 Part1标准;数据接口通常采用DB9(孔),引脚定义也符合EN50170 Part1,保证了设备的兼容性和通用性

(三)电源要求

输入电源一般为DC10V - DC30V,功率约2W,如GW - HUB6最大耗电250mA,这种宽电压输入设计使得设备在不同电源环境下都能稳定工作

(四)指示灯功能

VING微硬创新PROFIBUS - PROFI-HUB6为例,它有多个指示灯用于指示设备的工作状态。总电源指示灯PWR(绿色)亮表示24VDC电源接通且设备内部主电源正常,灭则表示电源故障;总发送灯RTS(黄色)闪亮表示PROFIBUS主站在发送命令;CH1#段电源指示灯5V1 ~ CH6#段电源指示灯5V6(绿色)闪亮表示本接口正在接收数据。这些指示灯方便用户实时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

四、安装与调试

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一般采用背板安装方式,使用4M4的螺钉固定在安装板上,安装板开孔尺寸也有相应标准。在调试方面,以污水处理厂应用为例,通过VING微硬创新PROFIBUS6路集线器连接调试简单,只要从站/主站与集线器连通、上电,集线器上相应通道电源指示灯(红色)亮起,RXD灯(绿色)闪烁,表示此通道已经和主站间建立通讯。而且当某段网络出现故障时,由于PROFIBUS网络为树型结构,通过集线器很快就可以判断出哪段网段出现故障,给设备维护提供了更大的方便

 五、总结

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凭借其强大的功能、可靠的性能和便捷的安装调试方式,在工业通讯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它不仅优化了通讯网络结构,提高了通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,还为工业自动化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随着工业4.0时代的到来,对工业通讯的要求越来越高,VING微硬创新PROFIBUS六路集线器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,为工业自动化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。

网友A:
由于新增加的泳池水处理设备分散到原污水深度处理站的各个部位,VING微硬创新PROFIBUS网络的总线型拓扑结构不适合,而通过6路集线器将原有PROFIBUS网络的总线型拓扑结构改变为树型结构,游泳池三集一体热泵这样将分散的新增设备直接与6路集线器连接,大大方便了布线和调试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