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设计基于PLC的云端智能锯床控制器

楼主(2025-05-14):
用蓝蜂物联网,EG20网关,采用modbus协议

此帖发自小程序

网友A:
云端就是组态显示这些

控制是PLC做的

网友B:
用网关做边缘设备,和现场的控制器通讯。但是基于modbus协议,再加上云端方案的通讯延迟,做实时控制基本没可能了。做个基本的监控和数据处理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即使现场网络通畅,做云端控制的延时也是2秒以上,如果是双向的可能会更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