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nelbuider31触摸屏软件如何打开PVA格式文件呢?

楼主(2025-05-15):
第一次接触AB触摸屏软件,用panelbuider32软件从机器触摸屏panelview500下载了程序下来,下载下来的触摸屏程序格式为PVA,用panelbuider32打开时老是提示错误,打不开,从机器下载下来的时候时正常的,可是用软件打开就是打不开,格式不对如何转换呢,在线求助各位大神

网友A:
要确认 PanelBuilder32 的版本和触摸屏的兼容性。版本不匹配是导致无法打开 PVA 文件的常见因素,你可以尝试对软件进行升级或者降级处理。检查文件是否损坏。你可以重新从触摸屏上下载程序,下载完成后别急着打开,先查看文件大小是否正常。尝试在安全模式下打开软件,接着导入 PVA 文件。

  • 翱翔001楼主

  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信息,非常感谢!panelbuider32没有导入文件这个选择功能(我网上下载的这个版本是没有的,不知道其他版本有没有),而且我找几个人下载了,都是同一个版本3.83.01,暂时没有找到其他版本,所以没法测试,从触摸屏下载下来的文件是PVA格式,panelbuider32新建出来的是PBA格式,不知道如何把PVA格式转换成PBA格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