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finet转Ethernet/IP网关模块:网络连接配置详解

楼主(2025-05-15):
案例背景

在某自动化生产车间中,现有控制系统采用了西门子 S7 - 1500 PLC 作为主要控制器,负责生产流程的核心控制。同时,由于部分设备的历史原因,存在使用 AB 的 PLC 进行特定环节控制的情况。为了实现整个生产系统的信息交互与协同工作,需要实现西门子 1500 PLC 与 AB 的 PLC 之间的通讯,因此选择了捷米特JM-PN–EIP网关模块解决 Profinet转Ethernet/IP协议转换

Profinet转Ethernet/IP网关模块的配置(图1)

硬件配置

· 西门子 S7 - 1500 PLC(CPU 1511 - 1PN 等)一台。

· AB 的 PLC(如 1769 - L32E)一台。

· 捷米特 JM - PN - EIP Profinet转Ethernet/IP协议网关一个。

· 若干网线及相关网络连接设备。

软件配置

· 西门子 PLC 编程软件 TIA Portal。

· AB 的 PLC 编程软件 RSLogix 5000。

配置步骤

1. AB 的 PLC 端配置1:

打开 RSLogix 5000 软件,新建工程。在 “Type” 中选择 AB 的 PLC 控制器的型号,在 “Name” 中填写项目的名称。

添加网关。在 Controller Organizer 栏中,右键点击 “1769 - L23E Ethernet Port LocalENB”,选择 “New Module”。选择要添加的捷米特 JM - PN - EIP 网关设备,点击 “Create”。在 “Name” 中填入网关的名称,在 “IP Address” 中填入网关的 IP 地址,点击 “Change” 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,例如设置为 8 个字节。

设置工程路径。点击菜单 “Communications” - “Who Active”,在扫描到的设备中,选择 00,CompactLogix Processor,eip 选项,点击右下角的 “Set Project Path”,然后点击 “Close”。

点击菜单 “Communications” - “Download”,下载工程到 AB 的 PLC 中。

2. 西门子 PLC 端配置1:

首先在 TIA Portal 软件中安装捷米特 JM - PN - EIP 网关的 GSD 文件。

导入Profinet转Ethernet/IP协议网关进行组态,设置网关的 IP 地址和设备名称,例如设备名称为 EIP,IP 地址为 192.168.20.5。

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,与 AB 的 PLC 端设置一致,为 8 个字节。

进行下载,下载成功后将Profinet转Ethernet/IP协议网关模块重新上电。重新上电后,网关的 PWR 和 SYS 灯常亮表示电源及系统正常,OK 灯常亮表示与 Profinet 主站通讯正常,Run 常亮表示 EtherNet/IP 主站通讯正常,ERR 灯闪烁表示与 EtherNet/IP 通讯中断。

 Profinet转Ethernet/IP网关模块的配置(图2)

测试与验证

在完成上述配置后,通过在西门子 PLC 和 AB 的 PLC 中编写简单的测试程序,分别向对方发送和接收数据。例如,在西门子 PLC 的 OB1 中编写程序,将一个变量的值通过Profinet转Ethernet/IP协议网关发送到 AB 的 PLC 中,同时在 AB 的 PLC 中编写程序接收该数据并存储到一个变量中。然后在两个 PLC 中分别监控相应变量的值,观察数据是否能够正确传输和接收。如果两边数值显示数据交换成功,则表明西门子 1500 PLC 与 AB 的 PLC 通过捷米特 JM - PN - EIPProfinet转Ethernet/IP协议网关通讯配置成功。

通过以上案例,成功利用捷米特 JM - PN - EIP 实现了西门子 1500 PLC 与 AB 的 PLC 之间的通讯,解决了不同协议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,为生产系统的整体优化和协同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。如果是西门子 1200 PLC,其配置过程与西门子 1500 PLC 类似,只需在 TIA Portal 中针对 S7 - 1200 系列 PLC 进行相应的硬件组态和编程即可。

Profinet转Ethernet/IP网关模块的配置(图3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