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linx classic没有workstation

楼主(2025-05-16):
新建后仍然没有workstation选项,请各位路过大神指点

楼主:
这是版本号,软件是新安装的第一次使用

网友A:
排查兼容性 - **软件**:确认VMware Workstation为正版且完整安装,非正版可能缺功能,试用版别超期。 - **系统**:核查操作系统与软件版本适配,旧系统或不兼容软件版本,可升级系统或换软件版本。 ### 驱动处理 卸载“Configure Drivers”窗口及设备管理器中的相关驱动,重启后,利用安装目录脚本或安装程序“修复”重装驱动。 ### 服务检查 在服务窗口找到“VMware Workstation Server”等服务,确保启动且设为自动。 ### 重装举措 卸载VMware并清理残留,下载正版最新包,以管理员身份重装。

网友B:
RSLinx没有授权激活,不提供OPC功能。

网友C(2025-08-21):
建议重装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