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川ga700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怎么修改

楼主(2025-05-19):
我想修改变频器加减速时间为0.2s,但是变频器加减速时间低于出厂时间的3s变频器就报错,有大佬知道怎么修改吗

此帖发自小程序

网友A:
1. 明确变频器品牌型号,查阅对应手册,了解加减速时间参数(如C1 - 01、C1 - 02 )设置范围及特殊要求。 2. 确认参数修改权限,查看是否有保护功能或模式关联限制加减速时间设置。 3. 核实电机参数与负载特性是否适配,必要时调整。 4. 若仍不行,可备份重要参数后恢复出厂设置,再重新设置加减速时间。

网友B:
我猜测:变频器报错是0.2秒参数下,运行时才报错。建议:确认变频器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,安装完好。并且参数正确设置使能。可咨询安川售后怎么选型制动电阻和设置。

网友B:
或者不嫌麻烦,自己翻手册也行

网友C:
在安川GA700变频器中,可以通过设置参数P013和P014来分别设定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加减速时间的设置应该根据实际应用中的电机特性、负载情况以及生产过程的要求来进行合理配置。过长的加减速时间可能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,而过短的加减速时间则可能导致机械部件受到过度冲击,影响设备寿命和生产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