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孔法残余应力测试在工程管件上的应用

楼主(2025-05-21):
某供水工程在输水线路上设置两座配水站,站内有七件大型钢制管件。管件在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残余应力,残余应力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构件的实际强度、疲劳极限,造成应力腐蚀和脆性断裂,也会由于残余应力的松弛产生变形,严重影响尺寸精度和使用寿命。为保证管件的结构精度和运行安全,了解构件内部的残余应力值,掌握残余应力分布情况就变得尤为重要。

残余应力测试方法

目前工程上应用较为广泛的残余应力测试方法是盲孔法,就是在被测点上钻一小孔,使被测点的应力得到部分或全部释放,并由事先贴在小孔周围的应变片测得释放的应变量,然后根据弹性力学原理计算出残余应力。这种方法残余应力测量结果精度较高。因此,该工程采用盲孔法,对三通、四通、三岔管焊缝进行残余应力检测。

残余应力检测仪器介绍

仪器采用南京聚航科技有限公司的JHMK残余应力测试系统,由JHYC静态应变仪和JHZK残余应力精密钻孔装置组成。仪器软件操作,自动实时计算残余应力,并实时显示和保存应力应变数值,精度高,测量结果准确。应变片采用三轴应变片,可同时检测0°、45°、90°等三个方向的应力数据。

管件上应力应变测试点的设置

为了保证测量数据的准确性,真实反应应力分布情况,在大型钢制管件的每条焊缝上均布有测点,钢制四通构件一般布设14-16个点,三通构件布设11-12个点。

残余应力检测

该工程大型钢件管件母材厚度为28-30mm,应变片打孔半径1-1.5mm、深度2.5-3mm。布设点位置首先进行抛光,再用JH-496胶水将应变片贴牢,按顺序将六根导线与应变仪连接,调平应变仪后进行打孔并测得数据。

应力测试结果及分析

以钢制四通为例,采用盲孔法测得构件内部应力大小。

1 某四通构件内部应力实测值

序号

σ1

σ2

Θ/(°)

序号

σ1

σ2

Θ/(°)

197.60

126.13

2.93

200.96

113.07

-6.4

178.23

99.08

-8.25

379.29

197.72

35.37

295.80

178.22

-6.89

208.47

106.53

9.26

199.61

106.99

-3.85

367.18

197.24

7.69

345.38

168.79

28.96

271.91

110.62

-17.4

296.19

170.98

-8.83

186.49

97.17

-12.58

190.13

106.17

35.16

376.94

191.35

29.04

338.69

209.57

30.68

201.92

150.88

26.18

184.30

112.29

3.11

357.56

171.97

29.04

244.54

115.32

-1.48

202.00

146.60

39.30

应力水平

259.59

148.48

/

母材

89.16

34.90

10.52

从表上可以看出,测得大型钢制四通管件残余应力为259.59MPa,最大应力为379.29MPa,点号为12点,与之对应的构件布设测试点号为C/E3,若把整条椭圆焊缝按照时钟点位均布,此位置处于时钟的8-10点范围。

7件大型钢制管件残余应力最大值统计得出,其中有5个关键最大应力分布在焊缝时钟8-10点或者2-4点范围,分布在此位置的几率为7.14%。其中最大应力点也分布在8-10点或者2-4点上下较近区域。

2最大应力分布位置统计表

应力测试点位

应力值

时钟位置

A/E5

407.51

焊缝内侧5点钟

B/A8

385.61

焊缝内侧8点钟

C/D8

366.35

焊缝内侧3点钟

A/E5

289.21

焊缝内侧5点钟

B/A9

326.30

焊缝内侧9点钟

C/E3

379.29

焊缝内侧3点钟

D/F9

372.50

焊缝内侧9点钟

总结

1. 大型钢制管件残余应力最大值,集中在焊缝时钟的8-10点和2-4点范围,其余也分布在8-10点和2-4点上下较近区域,说明通过焊接起焊位置、焊接顺序、焊接方向等工艺方法,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残余应力集中的问题。

2. 虽然控制焊接工艺、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,避免应力集中在管件结构、受力复杂的区域,但为保证最终整体管件的结构精度和使用寿命,对于焊缝内部残余应力的消除,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