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EPLAN3D布局,部件悬空是怎么回事,怎么放进去

楼主(2025-05-22):
EPLAN3D布局,部件悬空是怎么回事,怎么放进去

网友A:
给3D部件定义放置区域,放置区域会自动和最近的安装面贴合。安装板是自带安装面属性的,也可以自定义安装面

网友B:
### 部件悬空原因 - **安装数据错误**:部件关联的安装参数(如板厚、孔位)设置有误,导致位置偏移。 - **参考点问题**:部件参考点定义偏离实际安装中心,使摆放异常。 - **布局空间不符**:项目中布局空间尺寸与实际柜体不一致,部件放置超出范围。 ### 解决方法 - **修正安装数据**:在部件管理中核对并修改参数,如导轨槽尺寸,重新布局。 - **重设参考点**:进入编辑模式,将参考点设为安装孔中心等关键位置,更新部件。 - **核实布局空间**:对比实际柜体测量值,修正项目中布局空间尺寸后再布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