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的PLC如果不用西门子的屏,用哪家的比较好?

楼主(2025-05-26):
新人小白请教下,现在要做一个项目,用到S7-1200的PLC,出于成本考虑不想用西门子的屏,请问大家做1200的项目,如果不用西门子打的屏幕的话,一般都配哪家的屏?

网友A:
我们用MCGS,便宜,组态也简单。

  • assa1771楼主

    请问MCGS要选哪个系列的?G系列还是N系列?想固定一个系列以后不换了,程序还能共用,下次开发节约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用MCGS,便宜,组态也简单。

请问你们用的哪个系列的?G系列还是N系列?我想只选一个系列,这样以后二次开发,程序也能共用

  • 江湖再见-余辉

    10吋 TPC1021Et 7吋 TPC7012Et

网友:
  • assa1771楼主

    回复 @江湖再见-余辉: ???请问您用的是昆仑通态的屏幕吗?还是说您很久没用了??昆仑通态不就只有N系列,G系列和K系列吗?这个E系列是哪来的???

网友:
  • 江湖再见-余辉

    回复 @assa1771: 一直有E系列啊

网友B:
昆仑通态比较好,价格亲民还稳定。一直在用

繁易的颜值高  价格贵一些

步科的BUG多 过几年再用估计会好些

威纶通用不习惯不会

网友C:
昆仑通态,有插件可以直接导出plc变量

网友A:
 @assa1771:选型手册拍个照片  你看下

网友D:
真是非常感谢啊,等我积分够了再来

网友E(2025-08-13):
昆仑通态,简单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