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请问S7-1200的PLC如果不用西门子的屏,选哪家的比较好?

楼主(2025-05-26):
新人小白请教下,现在要做一个项目,用到S7-1200的PLC,出于成本考虑不想用西门子的屏,请问大家做1200的项目,如果不用西门子打的屏幕的话,一般都配哪家的屏?

网友A:
昆仑通态比较好,价格亲民还稳定。一直在用

繁易的颜值高  价格贵一些

步科的BUG多 过几年再用估计会好些

威纶通用不习惯不会

网友B:
威纶通或者昆仑吧

网友C:
国产这几个品牌基本都可以

7寸的500 600 超过800的不多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威纶通吧

网友E:
昆仑通态、威纶通都很不错啊

网友F:
昆仑通态,价格亲民,组态简单,性能稳定。威纶通,支持多种图形格式,显示效果好,有不同尺寸和功能的产品可供选择。MCGS,性价比高,组态软件功能较强,容易上手。繁易,外观设计美观,产品质量可靠,但价格相对较高。

  • assa1771楼主

    昆仑通态和MCGS不是同一个品牌吗???

网友G:
威纶通的好一点,颜值还是价格都相对来说还可以,步科的组态画面实现比较好一点,软件也比较好上手,其实威纶通这个软件以前EB8000或者EBPRO的时候就挺好用的,现在更新的那是什么玩意,乱七八糟的,我都得研究小半天才能上手,越更新越乱,但是捋顺了就挺好用的,宏指令脚本功能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。

网友H:
国产的做的很不错了,比如说昆仑通态,信捷之类的

网友I:
昆仑通态,简单方便物美价廉

  • assa1771楼主

    一点都不简单,我用习惯了信捷和台达的,昆仑通态编程更类似于组态软件

网友J:
昆仑通态、威纶通都很不错!操作也很方便。

网友K:
昆仑通态、威纶通都很不错啊,一直用这两个品牌

网友L:
一直都是施耐德的普洛菲斯触摸屏,

网友M:
昆仑通泰

网友N:
如果用西门子的,组态方便很多,直接博途拉拽变量即可,跟你老板说,不要只考虑屏幕成本,人工也是有成本的

  • yang20908

    威纶通可以用标签寻址,很方便的

网友O(2025-07-25):
北尔美观

网友P(2025-12-03):
昆仑通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