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如何控制35台變頻器

楼主(2025-05-26):
現在有個案機  需控制 35台D700變頻器

我有一个想法 是FX5U内置MODBUS RTU 485 控制20台

我另装个左侧FX5-485ADP 控制15台

但我试过 好像不同为主站 好像会干扰 会错误

我想请问有办法用宣告方式  20台跑FX5U内置MODBUS RTU 485

15台跑左侧FX5-485ADP

可以吗 城市是如何设定  参数是如何修改

还是不管如何 最多只能31站变频器  谢谢赐教

网友A:
这么多 速度不是个问题吗

网友B:
ADPRW指令只能用于一个通道做modbusRTU主站吧!

30多台变频器建议均匀分配给5U的4个串口吧,其余串口可以用RS指令编程实现,或者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实现modbusRTU主站也可以。

视频可以参考:

三菱FX5U实现Modbus RTU通信协议主站视频教程:

三菱FX5U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、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从站,视频详细讲解了三菱FX5U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协议主站通信参数设定、详细讲解了ADPRW指令,最终于Modbus Slave调试助手通信成功。

https://www.ixigua.com/6904105548040372750?utm_source=xiguastudio

网友C(2025-09-29):
可以做的啊,一个通道用Modbus RTU,另一个通道用无顺序通讯或通讯协议支持功能,或者有一个通道用与三菱变频器通讯的专用指令,4种通讯方式选择其中两个就可以了,然后根据协议格式去写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