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在线访问网络中节点搜索不到设备,转至在线是可以的

楼主(2025-05-28):
通过网线连接,在线访问网络中节点搜索不到设备(图1),网络ip配置是正确的,转至在线是可以的(图2)。

以前电脑还是可以访问设备的,一段时间没用就不行了,是电脑问题吗?

图1

图2

网友A:
  1. 基础检查:更换网线、端口,观察指示灯。

  2. IP验证:对比有线/无线连接的IP、子网掩码、网关。

  3. Ping测试:有线连接时尝试Ping目标设备IP,确认连通性。

  4. 抓包分析:使用Wireshark抓包,检查是否有请求发出或响应被拦截。

  5. 简化环境:直接通过网线连接两台设备(无交换机),测试是否能互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