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MR-JE-40A与信捷XL3-16T怎么接线配置求助!

楼主(2025-06-01):
想用信捷的XL3-16T带三菱的MR-JE-40A用一下 试了几次动不了 不知道是接线问题 还是参数配置问题 求助!!!

网友A:
接线图发出来看看,伺服用的位置模式。

  • whcxkj楼主

    伺服选的脉冲加方向 位置模式

网友B:
伺服先点动

大部分是接线问题

网友C:
接线图和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做好发出来

  • whcxkj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线图发出来看看,伺服用的位置模式。

接线图已发

楼主:
这是我自己接的 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D:
信捷 XL3-16T 与三菱 MR-JE-40A 连接不动,可能有两方面原因。接线方面,需确认脉冲输出、方向信号、使能信号等线路是否正确连接,有无虚接、错接,且注意信号电平匹配。参数配置上,PLC 脉冲输出频率、脉冲数等参数,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模式、电子齿轮比、脉冲指令形式等都需正确设置,逐一排查才能定位问题。

网友E:
还是看看信捷的PLC使用手册吧,这款PLC没有脉冲输出吧

  • whcxkj楼主

网友E:
要不就是PLC脉冲参数没设置好

网友B:
XL3带脉冲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