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TP-LINK这样的交换机走PROFINET网络时如何选模式?

楼主(2025-06-02):
最近KUKA经常掉线,然后又自己重连。问题不大,但是太频繁了,客户老有意见了。

看TP-LINK的模式开关是打到网络克隆的,不是VLAN,不太确定是否跟这个有关系。

说有关系吧,它又能用。说没有关系吧,它又不稳。

网友A:
频繁掉线又重连可能和 TP - LINK 模式开关在网络克隆有关。网络克隆模式下设备间数据传输可能存在干扰 ,虽能使用但不稳定。VLAN 模式可划分虚拟局域网,增强网络隔离性和稳定性。建议先备份配置,将模式切换到 VLAN,重新配置网络参数,观察 KUKA 设备掉线情况是否改善,若问题依旧,再排查网线、设备硬件等其他因素。

网友B:
交换机要支持802.1Q的

网友C:
用工业交换机可能更可靠稳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