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西门子200smart把8组VW转换成一个字符串

楼主(2025-06-03):
就是200smart时间转换成字符串,并能在组态王上显示,就是按下按钮时间传送到组态王上,最好给源程序。谢谢!!!

网友A:
将系统时间转换为字符串并在按钮触发时传送到组态王:

```

// 系统时间转字符串程序

LD     SM0.0           // 始终执行

TODR   VB100           // 读取系统时间到VB100-VB106

// 年(BCD转ASCII)

MOVB   VB101, VB200    // 年(BCD)

ANDB   VB200, 16#0F    // 低4位

CALL   BCD_ASCII       // 调用转换子程序

MOVB   VB202, VB210    // 保存个位

MOVB   VB101, VB200    // 年(BCD)

ANDB   VB200, 16#F0    // 高4位

SHRB   VB200, 4        // 右移4位

CALL   BCD_ASCII       // 调用转换子程序

MOVB   VB202, VB211    // 保存十位

// 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类似处理...

// 按钮触发数据传送

LD     I0.0            // 按钮输入

EU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上升沿检测

MOVB   20, VB300       // 数据长度

MOVB   16#AA, VB301    // 起始标志

MOVB   16#55, VB321    // 结束标志

XMT    VB300, 0        // 通过端口0发送数据到组态王

// BCD转ASCII子程序

BCD_ASCII:

ADD    VB200, 48       // BCD码加48转ASCII

MOVB   VB200, VB202    // 结果存入VB202

RET

```

  • 微笑惦念楼主

网友B:
仅供参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