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正运动技术】机械手问题(三)

楼主(2025-06-03):
机械手项目中,逆解运动走直线ab,走出来轨迹有一定弧度,但是运动终点位置是正确的

排查原因:

1.关节轴的 clutch_rate参数连接速率为0或者过小,此模式下关节轴使用自己的速度加速度做速度规划,速度平滑,但只能保证运动终点位置正确,中间运动轨迹会有变形;

2.驱动器参数问题导致滞后太严重。

解决方案:

1.clutch_rate连接速率设置为1000000,此模式下关节轴完全按照虚拟轴的速度加速度进行规划, 保证运动轨迹准确;

2.修改驱动器参数,提高电机刚性,优化驱动器指令平滑时间;

3.排查电机问题,检查电机是否刚性不足,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FE

4.修改为正解模式MOVERL走直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