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远程遥控接收端连接研究

楼主(2025-06-04):
在港口码头作业中,遥控器因其精确的操作控制和稳定的性能,已成为起重机货物装卸作业的重要辅助工具。然而,在某港口码头实施无线遥控器远程控制掘进机的过程中,由于通信协议的不兼容,遭遇了技术难题。具体而言,遥控器采用DeviceNet协议以确保指令传输的低延迟,而上位机监控系统则基于Modbus TCP协议进行网络构建。由于这两种协议的设备无法实现直接通信,导致远程指令的传输延迟,这一状况严重威胁到作业的安全性。

稳联技术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接口分为三种,网口、串口、电源。DEVICENET端口(V-,L,D,H,V+)

从属设备的devicenet接线要与网关逐一对应,并且要在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侧L和H加配120欧电阻。

将计算机通过以太网线连接至网关的首个或次级网络接口,作为MODBUS TCP通信传输的网络端口。启动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的第三方配置软件,进行项目创建。

下图为DEVICENET从属设备的eds文件,从中可查看到具体配置的参数。比如input,output的数量

为了验证从eds文件分析出来的具体参数是否正确,可以用第三方软件再次解析。通过解析出来显示的参数与eds显示的一致,那么就可以把参数安装名称对应写到网关配置软件里。

Modbus tcp配置参数TCP-DN长度、DN-TCP长度为输入输出字节长度,这里的长度按照所有从属设备的总和。TCP显示DN从站状态为从站监控功能,现仅开放周期方式。从站监控为前8个字节。如状态不显示前8个字节并不会显示从站状态。

DeviceNet设置与从属设备一致的波特率,节点地址为默认。

在DeviceNet主站插入Node(DeviceNet从站),逐步根据解析出来的参数填入,节点地址-1,O-T=32,T-O=32,VendCode=65534,

ProdType=7,ProdCode=1

下图为modbus tcp和devicenet都联通的状态。

这个案例里的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,就是用来把DEVICENET从站设备和MODBUS TCP协议连接起来的工具,这样不同的设备就能更容易地互相通信了。有了这个网关,大家就能轻松地把DEVICENET和MODBUS TCP连在一起,交换数据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