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自动浇花系统程序

楼主(2025-06-04):
劳烦大神帮我写一份自动浇花的程序,尽可能完善,我拆了个老200 的PLC,想废物在利用,奈何学艺不精,写出来的程序总感觉不咋滴,拜求大神帮忙写一个

网友A:
简单的不就定时器,高级一点就得高一些什么传感器了

  • 一直在路上楼主

    我买了个土壤湿度传感器,4-20MA输出信号的,买了个液位计,随时监测水桶里的水的多少,防止水泵干抽,写的程序太简单了,感觉还是需要高手指导一下,模拟量转换我是套用的之前测温度的子程序,改了一下变量就直接可以在主程序调用了,目前就觉着主程序还是有点简单,求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  • 教科書

    回复 @一直在路上: 湿度传感器弄个量程搞个上下限控制喷水,液位计搞个上下限控制自动加水或者发声控制手动加水,浇水也复杂不了,最多加个定时器,好像中午浇水不太好来着

网友B:
1楼说得好

网友A:
image.pngimage.png刚开始学,也不知道对不对,反正意思是那个意思,9点到14点禁止浇水

网友C:
我花园里面都是设置间隔几个小时浇一次,每次浇几分钟就停止,连一个触摸屏用物联助手还可以在手机上远程操作。

网友D:
具体点啥要求

网友D:
看着挺不错的一个主意

网友E:
现在中国人富了,工程应用也可以搬到家里了。

设计、程序、实施都不是问题,没有不能做的。

网友F(2025-07-04):
m每天浇水不行啊!最好加一个检测湿度的!

  • 一直在路上楼主

网友G:
感谢楼主分享,赚积分中。。。。

网友D(2026-02-03):
龙芯飞腾国产工控机

www.xianqianhu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