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求做绣花机程序思路

楼主(2025-06-05):
    求助各位大佬,接到一个打孔的项目,三轴控制,类似绣花机的动作,要求快速且连续打几万个点,点的坐标用文件导入。

    目前想法是codesys做还是普通脉冲plc做,两轴平面插补,但是第三打孔轴不知道怎么配合。

    第一次接触,不知道用什么思路做,麻烦各路大佬赐教,讨论讨论

网友A:
若对精度和复杂逻辑要求高,可选 Codesys,其编程灵活,能实现复杂运动控制;若追求低成本、简单易用,普通脉冲 PLC 也可行。两轴平面插补实现点位移动,打孔轴可在平面轴到位后,通过 PLC 的输出端口控制气缸或伺服电机驱动打孔机构动作,完成打孔后快速回位,再配合平面轴移动到下一点位,循环执行。

  • 卢不会PLC楼主

    需要高精度,主轴转速1500转/分 连续匀速运转 XY轴在主轴220度开始运动 30度结束运动 xy坐标行程从一个文本中读取 ,用codesys能实现吗,什么思路可以

网友:
  • 卢不会PLC楼主

    需要精度,主轴转速1500转/分 连续匀速运转 XY轴在主轴220度开始运动 30度结束运动 xy坐标行程从一个文本中读取 ,大佬用codesys能做不,怎么个思路

网友:
  • fkelfhv

    他这个第三轴应该是打孔轴,高速怕是要凸轮才行。普通输出端口肯定是不行的。

网友B:
直接上运动控制卡,PLC搞起来成本大还不好搞

  • 卢不会PLC楼主

网友C:
用运动控制卡,众为星,全职等这些卡很容易实现,都带教导手柄的

网友D:
我现在研究出来两轴的凸轮了,和你这个类似,最近也在研究这个思路,可以私信一起交流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