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编程不用组态,快速实现三菱FX5、R系列PLC跟西门子PLC通讯

楼主(2025-06-06):
        IGT-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、倍福(BECKHOFF)、罗克韦尔AB,以及三菱、欧姆龙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,支持Ethernet/IP(CIP)、Profinet(S7),以及FINS、MC等工业自动化常用协议,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、智能仪表、变频器等设备通讯。网关有多个网口、串口,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。无需PLC内编程开发,只要在IGT-DSER智能网关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。毫秒级通讯速度快,支持热插拔,断电断网后能自动恢复运行。

        IGT-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,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;网关内每个连接采用独立的线程运行,毫秒级别的数据交互,同样的数据量在同等质量的网络通讯时,数据刷新速度同总线;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,方便直观;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,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。  多种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在附件中。

        通过智能网关通用的参数设置软件(在附件中),设置IGT-DSER的网口参数,以及PLC之间的通讯配置表。下图的通讯配置表内共有4个任务,主要包含PLC类型、通讯协议、IP地址与网络端口,以及数据寄存器地址等参数:

        任务1: 读取三菱R系列PLC的W100开始的20个字寄存器(起始地址输入'W100'自动转成十进制256),写入西门子PLC的DB21.DBW100~DB21.DBW139,共40字节;
        任务2: 读取西门子PLC的DB21.DBW140开始的40字节,写入三菱R系列PLC的W200开始的20个字寄存器(起始地址输入'W200'自动转成十进制512);
        任务3: 读取三菱FX5系列PLC的D1000开始的200个字寄存器,写入西门子PLC的DB31.DBW0~DB31.DBW398,共400字节;
        任务4: 读取西门子PLC的DB32.DBW0开始的400字节,写入三菱FX5系列PLC的D2000开始的200个字寄存器;

         设备的网络连接及IGT-DSER的网络参数设置如上图,配置好的相关参数下载到网关后重启(参数->参数写入到网关)、(工具->重启网关);再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(参数->从网关读取参数)后,看软件上状态消息区域显示的状态消息,根据状态消息调试;工具->网关数据监控:可查看数据源的数据。

        下面两张图是三菱R系列CPU的设置:

        下面两张图是三菱FX5系列CPU的设置:

        西门子PLC的需要开启GET/PUT伙伴通讯,DB数据块要取消优化访问,如下图 :

        各种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案例:

网友A:
FX5U可以简单通讯直接和1200/1500通信,也不用写程序。只需要在5U端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