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林PLC通讯

楼主(2025-06-07):
PLC型号为:SX3V-1616MR,请问这款PLC有二个通讯口,COM1和COM2,我现在用WORKS2,选FX2N型号编程,我用COM口做485,请问谁用过,这款用自由口协议吗?还是MODBUS?FX2N没有ADPRW指令

网友A:
什么奇奇怪怪的PLC都敢用,那么勇的么

网友B:
以前士林和三菱一样的 只是型号是A开头的

现在哪个系列没有注意过

网友C(2025-07-19):
你可以按三菱FX 2N那样 写个程序空跑看看程序 就找到答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