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加变频器后的额定电流怎么算

楼主(2025-06-08):
0.18KW的电机  加变频器  变频器频率为17HZ

测量电机电压为103V    电流为1.6A    正常吗?

现在电机烫手

网友A:
不用算,直接切换看电流。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呢?普通电机的话,长期低频,电机散热不畅,发热也就是正常现像了,再开下去,就要烧电机了。普通电机用变频器控制,建议频率不要低于30赫兹。容易发热。

网友B:
普通电机长时间在低频(30--25)一下运行,旋转的轴电流过高发热,两端的轴承内润滑油脂就会慢慢融化流出来,时间长了由于轴承缺少润滑而造成损坏,最后电机的转子扫膛大修,

如果一定要长时间在低频下运行,可以在电机尾部加一个风扇冷却或者用压缩空气冷却电机的机体

网友C:
加变频器对电机额定电流没有影响,你在变频器电机参数里把电机的额定信息填进去,变频器会保护电机的,因为电流过大烧毁电机的可能性很小。

电机发热的原因就是低频运行时电机尾部散热风扇转速过慢,无法高效散热,一般来讲这种变频电机会有两个接线盒,一个是动力接线,另外一个则是风扇接线,运行时风扇始终是工频运行的。常见的各种变频投加泵,搅拌泵这一类的都是这样的。

你这种情况换个变频电机吧,要么在满足使用场景的情况下频率下限不要太低就行。

网友D:
使用变频器不能用钳形表测电流,输入、输出的测量值都不准确,因为输入是三相整流桥,电流不是正弦波,三次谐波成分大;输出是PWM合成的正弦波,谐波成分丰富。普通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的算法是正弦波,互感器是按50Hz设计,所以测量误差较大,用真有效值钳形电流表测量误差能小些。

应该看变频器显示的电流,显示电流超过电机铭牌电流,就要考虑负载是否故障或电机选小了。通常能调到17Hz运行的负载,电机的功率余量应该较大,现在看来电机选小了。

  • JSdanzi

    大佬专业啊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很NB

网友E:
电机是否正常需结合多方面判断。0.18kW 电机额定电流约 0.9A,现电流 1.6A 远超额定值,可能过载。17Hz 属低频运行,若未设置合适的 V/F 曲线,会导致磁路过饱和、铁损增加,引发发热。电压 103V 与频率比例基本匹配(工频 380V 时,17Hz 对应约 170V,实际略低属正常)。电机烫手主要因电流过大、低频铁损高,需检查负载是否过重、变频器参数(如 V/F 曲线、电流限幅)设置是否合理,避免长期过载运行损坏电机。

网友F:
感想各位分享,学习了

网友G:
1、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不建议用常用万用表工具测量,测量结果不准确

2、可以使用变频器控制面板切换参数查看实时电流和电压

3、电压也可以计算出来U/F(变频变压是一个常数),电流大小有负载决定。

4、电机最好用专用变频电机,外加冷却装置。普通电机不能长期运行在低频率下,电机容易发热损坏。

5、电机安装环境对电机散热也有很大影响。

网友H:
看变频器的示数呀,为啥要测呢

楼主:
感谢各位  学习了

网友I:
过电流了,电机过载运行,能不热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