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编程不用组态,实现西门子与罗克韦尔(AB)PLC通讯

楼主(2025-06-09):
      IGT-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、倍福(BECKHOFF)、罗克韦尔AB,以及三菱、欧姆龙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,支持Ethernet/IP(CIP)、Profinet(S7),以及FINS、MC等工业自动化常用协议,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、智能仪表、变频器等设备通讯。网关有多个网口、串口,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。无需PLC内编程开发,只要在IGT-DSER智能网关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。毫秒级通讯速度快,支持热插拔,断电断网后能自动恢复运行。

       IGT-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,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;网关内每个连接采用独立的线程运行,毫秒级别的数据交互,同样的数据量在同等质量的网络通讯时,数据刷新速度同总线;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,方便直观;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,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。

        下面是罗克韦尔(AB)的Compact/Control系列的PLC与西门子S7-1200/1500之间通讯的配置。先用参数配置软件接上网关,再让网关连接上PLC或者仪表,最后配置数据交

互地址。

        通过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(在附件中)搜索到网关模块,读取参数后在(功能->类型与设备驱动)页面确认所选择的功能是最下面一项,即‘PLC之间数据实时通讯 ...’,然后进入

网络参数页面设置网络参数,本案例的网络结构及对应的参数如下图:

        然后进入通讯配置表(功能->PLC之间通讯配置):根据PLC通讯地址,寄存器数量等参照案例配置好相关参数后下载重启,本案例配置好的参数如下表:

        任务01:读取西门子DB101.DBW0开始的8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,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IN_INT16控制器数组(从0开始),共160字节;

        任务02:读取罗克韦尔AB的OUT_INT16控制器数组(从0开始)的40个INT类型的数据,写入到西门子DB102.DBW0开始的80字节;

        任务03:读取西门子M2.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,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TBOOL控制器标签;

        任务04:读取罗克韦尔AB的ARR_DINT_50[12]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,写入到西门子DB6.DBD8,共4字节;

        任务05:读取西门子DB6.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,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MainProgram.TReal程序标签,共4字节;

        任务06:读取罗克韦尔AB的TSTR控制器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,写入到西门子DB6.DBB42的STRING[64]类型的地址,共64字节。

        表中连接ID是每台PLC设备的连接号码,可在1~254之间自由分配,支持TCP多连接的同一台PLC可为每个任务分配不同的号码,来实现多线程高速通讯;DB号码/文件号码

参数里AB的PLC对应数组内的起始地址,支持多维数组,比如二维数据格式为0,0;起始地址参数里AB的PLC对应数组名称,或者变量名称,须要与PLC内的名称完全一致;字节数

量设置交互的字节数据,只需设置目标设备的数量,上图中的160.1表示总计160个字节的INT类型数据,如果PLC的数组数据类型是DINT,则设置为160.3;网络端口参数AB的是

44818,S7的是102;更详细的参数介绍查看网关的手册第6章(用户手册在附件中)。

        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(参数->从网关读取参数)后,看软件上状态消息区域显示的状态消息,根据状态消息调试;如果状态正常,可查看数据源的数据(工具->

网关数据监控)。也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分别强制数据进行监视测试。先在DB101里面的前10个数据和最后10个数据分别设置上数据,然后通过RSLogix 5000监视,如下图:

        可以看到数值都能对应上,然后同样的方法测试从AB的PLC到S7的数据,在OUT_INT16数组的前5个和最后5个设置上数据,然后通过博图软件监视,如下图:

        可以看到数据已经实现了双向正常交互。

        如果所有条目通讯正常,但是数值不对,一般是字节顺序不匹配导致的,此时参数1,参数2要调整,同一通讯任务调整其中一台PLC(不要调整西门子的,因为参数另有含义),

两个参数4种组合:(1,0)、(0,1)、(1,1)、(0,0),不同的数据类型的通讯任务单独配置,便于调整。

        如果所有条目通讯正常,但是数值不更新,可能是周期时间设置为0了,调整为大于0的值后下载重启即可。

        在运行过程中当智能网关读取数据源出现错误时,可以设置写到目标设备的数据是否保持或清零,通过(参数->其它参数)进入如下页面设置:

        IGT-DSER系列智能网关还支持以下PLC之间实时通讯:

        ◆ FX:   三菱FX/A系列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ABM:   罗克韦尔/AB Micro系列PLC

        ◆ QLR:   三菱Q/L/R系列PLC(支持标签方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ABC:   罗克韦尔/AB Compact/Control系列

        ◆ OM:   欧姆龙全系列PLC(支持标签方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DVP:   台达、信捷全系列PLC

        ◆ S72S: 西门子S7-200/Smart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FTK:   永宏/丰炜全系列PLC

        ◆ S734: 西门子S7-300/400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NAIS: 松下全系列PLC

        ◆ S71K: 西门子S7-1200/1500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KVS:   基恩士全系列PLC

        ◆ INO:   汇川全系列PL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LS:   LG/LS全系列PLC

        ◆ MBS:   兼容Modbus协议的PLC、智能仪表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TPC:   丰田工机PC2/PC3系列

        ◆ FNC:   发那科数控/机器人的PMC系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GE:   GE PAC/PLC系统 (含兼容艾默生)

        ◆ OPC:   OPC UA、OPC DA协议的客户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◆ BKF:   倍福PLC CX系列控制器

各种PLC之间通讯的案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