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自动转换问题

楼主(2025-06-11):
用的三挡开关,左右两边是手动和自动,中间是停止,要做一个手自动无扰转换,之前用的是延时,总感觉不好,有没有更好的程序,谢谢.

网友A:
试一下输出用SET RES?

网友B:
状态监控 - 实时检测开关位置变化,而非仅依靠延时

平滑过渡 - 在状态切换时执行渐变过程,而非直接切换

记忆功能 - 记录切换前的参数状态,确保切换后延续相同工作模式

缓冲机制 - 增加切换缓冲区,在缓冲期内允许参数微调

自适应调整 - 根据系统当前负载自动调整切换速率

安全回退 - 当检测到异常时自动返回稳定状态

可视化反馈 - 通过指示灯显示当前状态和切换进度

这种设计可以避免延时方案的生硬切换问题,实现真正的平滑过渡。程序应在检测到开关位置变化后,先冻结当前控制参数,然后在 0.5-1 秒内逐渐过渡到新状态,同时保持输出平稳。

网友C:
无论是那个方向的切换,都需要在切换前做好状态“跟踪”,

这样无论怎么切换都没有扰动。

但我不理解,既然中间有“停止”,那又何谈无扰切换!

停止将是最大的扰动!

  • 刘川楼主

    客户要求的,我也不理解。。。

网友D:
这个思路

自动状态=手动状态串联自动上升沿串联停止停留时间标志(停留时间自己根据情况改)

手动状态=自动状态串联手动上升沿串联停止停留时间标志(停留时间自己根据情况改)

网友E:
做好跟踪就行,自动到手动的跟踪、手动到自动的跟踪

比如调PID,有时就需要这样。

网友F:
我想问下停止为什么要放中间,为啥不改线或者改点

网友E:
ST代码示例:

PROGRAM ManualAutoSwitch

VAR

    // 状态标志

    ManualMode : BOOL;              // 手动模式标志

    AutoMode : BOOL;                // 自动模式标志

    StopMode : BOOL;                // 停止模式标志

    // 手动/自动给定值

    ManualValue : REAL;             // 手动输出值

    AutoSetpoint : REAL;            // 自动设定值

    CurrentOutput : REAL;           // 当前输出值

    // 切换缓冲变量

    SwitchBuffer : REAL;            // 切换缓冲值

    SwitchEnable : BOOL;            // 切换使能

END_VAR

// 模式状态检测

ManualMode := (SwitchPosition = 1);    // 假设1为手动档

AutoMode := (SwitchPosition = 3);      // 假设3为自动档

StopMode := (SwitchPosition = 2);      // 假设2为停止档

// 无扰转换核心逻辑

IF SwitchEnable THEN                  // 切换使能时执行缓冲

    SwitchBuffer := CurrentOutput;     // 记录当前输出作为缓冲值

    SwitchEnable := FALSE;

END_IF;

// 手动→自动切换(保持当前输出)

IF ManualMode AND NOT AutoMode AND NOT StopMode THEN

    CurrentOutput := ManualValue;     // 手动模式输出手动值

END_IF;

IF AutoMode AND NOT ManualMode AND NOT StopMode THEN

    // 自动模式时,先使用切换前的缓冲值,再过渡到自动设定值

    CurrentOutput := SwitchBuffer;    // 无扰切换基础

    SwitchBuffer := AutoSetpoint;     // 缓冲自动设定值,为下次切换准备

END_IF;

// 自动→手动切换(同步当前自动输出)

IF NOT AutoMode AND ManualMode AND NOT StopMode THEN

    ManualValue := CurrentOutput;     // 手动值同步当前自动输出

    CurrentOutput := ManualValue;     // 输出手动值

END_IF;

// 停止模式处理

IF StopMode THEN

    SwitchEnable := TRUE;             // 停止时重置切换缓冲

    CurrentOutput := 0.0;             // 停止时输出0(可按需修改)

END_IF;

网友C(2025-08-11):
如果只是切换本身的逻辑,则延时一定是需要的,用以防抖动和切换的联系型。

后续逻辑一般是采用程序的先后顺序实现的,

也就是将需要切换的逻辑放在前面,切换本身的操作逻辑放在后面,

当切换发生时,程序没有真正实现切换,等本次扫描程序执行到完后,

下次再到切换点之前再发生切换的实际操作,这样才能实现“完整”的切换过程。

网友G(2026-03-10):
上升沿检测不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