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kW变频电机一天跳3次“过载”

楼主(2025-06-12):
检查记录:

  • 机械轴承润滑正常,皮带无卡阻

  • 电机绕组绝缘电阻>500MΩ

  • 变频器参数:电流限幅110%,加减速时间5s
    疑问:

  • 是否需要检测实际电流波形(怀疑瞬时冲击)?

  • 变频器“过载”判断逻辑是否可能误触发?

  • 除了机械问题,还有哪些隐藏原因?

网友A:
电流限幅设置大点试试,150%。如果不跳,说明电流设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