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连接不了上位机?是什么在拖慢你的调试进度!

楼主(2025-06-12):
今天不聊理论!直接上硬货。以西门子PLC为例,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位机连接不上PLC时,该如何去排查。

1.网络检查

确保上位机和PLC之间的网络连接正常,可以通过ping命令检查网络连通性。

如果Ping不通,那就首先检查IP地址设置是否正确,其次确保上位机和PLC处于同一网段。

以及确认防火墙设置是否允许通信,有时防火墙可能会阻止TCP/IP通信。

如果可以Ping通,那么我们进入下一步。

2.TCP连接检查

上位机与西门子PLC通信一般都是走S7通信协议,S7通信协议是基于TCP/IP的,西门子PLC作为TCP服务器,端口号是102,上位机作为TCP客户端。

我们开始尝试使用网络调试助手或工具进行TCP连接测试。看看能不能连接上。

西门子PLC的102端口是自动开放的,并且没有被防火墙阻止。一般情况下,如果可以Ping通,一定是可以连接上的,除非IP地址弄错了。

如果可以连接上,那么我们进入下一步。

3.读取PLC数据

如果连接成功,尝试读取PLC的M区(内存区)数据,以确认PLC是否处于运行状态。

如果M区读取失败,检查PLC是否处于Run状态,是否勾选了允许远程Put/Get选项,以及检查M区是否读太大和CPU的通信负载是否偏小

如果M区读取正常,那么我们进入下一步。

4.读取DB区数据

如果M区读取正常,尝试读取DB区(数据库区)数据,确保读取的地址和范围正确。

如果DB区数据读取失败,检查DB存储区是否已正确创建,以及是否取消了DB优化的块访问和读取的地址是否在DB范围内

此外,如果可以读到数据,但是值不对,那就是数据解析的问题了。

5.硬件故障检查

检查PLC的通信口是否损坏,必要时进行更换或修复。

确认上位机和PLC的硬件兼容性,必要时更换硬件部件。

6.程序逻辑检查

检查PLC的程序逻辑是否正确,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或代码Bug。

检查上位机的程序是否正确编写,版本是否匹配,以及网络环境是否良好。

通过以上步骤,可以排查出上位机无法连接PLC的问题,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维护。

7.无线通讯测试

本方案以上位机和PLC为例,介绍上位机与PLC的无线通信实现过程。

-特别注意-

PLC需处于RUN模式,经济型CPU(如S7-200 SMART CR40)不支持编程口通信,需改用网口。遇到复杂情况时,可尝试用同一台电脑连接其他同型号PLC,快速定位是上位机还是PLC的问题。

建议从检查物理连接开始,逐步验证通信参数,最后排查软件设置。大多数连接问题都源于端口号/IP地址不匹配,保持耐心逐步排查即可解决。

网友A:
楼主讲的非常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