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VICENET转MODBUS TCP网关连接DeviceNet数字远程IO模块配置案例

楼主(2025-06-12):
设备与网络架构,主控设备:支持Modbus TCP协议的PLC(如西门子S7-1200)。网关设备:开疆智能Modbus TCP转DeviceNet网关KJ-DVCZ-MTCPS(需支持DeviceNet从站功能)。目标设备:DeviceNet数字远程IO模块。网络结构:PLC通过以太网与网关的Modbus TCP侧通信;开疆智能Modbus TCP转DeviceNet网关的DeviceNet侧通过总线连接ARD-D远程IO模块。物理连接与参数设置,DeviceNet网络连接:将阿克苏ARD-D远程IO模块的DeviceNet接口与网关的DeviceNet端口连接,确保总线终端电阻正确配置。设置DeviceNet总线波特率(如125kbit/s、250kbit/s等),需与IO模块的波特率一致。

开疆智能DEVICENET转MODBUS
Modbus TCP网络连接:为网关分配固定IP地址,确保与PLC处于同一局域网段。网关DeviceNet侧配置:使用网关配置软件,设置DeviceNet从站参数,节点地址:与阿克苏ARD-D模块的DeviceNet地址一致(如默认地址63需避免冲突)。输入/输出字节长度:根据阿克苏ARD-D模块的IO点数定义(例如输入32字节、输出32字节)。

打开ARD-D的EDS文件至配置软件,确保设备描述信息正确匹配。Modbus TCP侧配置:在网关软件中设置Modbus TCP服务器参数,包括IP地址、端口号(默认502)。

定义ModbusTCP主站用到的功能码(如03H读保持寄存器、06H写单个寄存器),并映射到DeviceNet的输入/输出缓冲区地址。例如:ARD-D的输入数据映射至Modbus保持寄存器40001起始地址;输出数据映射至Modbus保持寄存器40033起始地址。Modbus TCP通信配置:在PLC编程软件(如TIA Portal)中,配置Modbus TCP客户端功能块,指定开疆智能Modbus TCP转DeviceNet网关的IP地址及寄存器地址范围。设定好数据输入输出长度后,会自动映射到寄存器40000地址区

例如,通过功能块“MB_CLIENT”读取网关映射的输入寄存器(40001-40032),控制输出寄存器(40033-40064)。(注意:开疆智能Modbus TCP转DeviceNet网关自动支持01/02/03/04/05/06/15/16功能码,只需主站根据需要配置即可)通信中断:检查DeviceNet终端电阻是否安装,或网关与PLC的IP是否冲突。数据错误:确认功能码与寄存器类型匹配(如只读输入寄存器不可写入)。通过上述配置,开疆智能网关可高效实现Modbus TCP与DeviceNet的协议转换,为ARD-D远程IO模块的集成提供灵活、可靠的解决方案。更多技术细节可参考官方文档及DeviceNet协议规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