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动态流量称量称算法案例

楼主(2025-06-12):
物料实时加入给料机,同时给料机也在出料,要计算物料就过给料机的流量,进了多少料,出了多少料。求大神指点。。。。抱拳

此帖发自小程序

网友A:
实时流量计算:通过称重传感器实时监测给料机内物料重量变化,结合时间间隔,用公式 流量 =(初始重量 - 当前重量)/ 时间 得出实时出料流量;进料流量可通过上游投料设备的设定参数(如转速、开度)或额外计量装置获取。

累计量统计:

进料累计量:对进料流量进行时间积分(如每秒进料流量累加)。

出料累计量:同理对出料流量积分,或通过给料机出料口的计量设备(如皮带秤)直接统计。

需注意传感器精度、物料特性(如堆积密度变化)对计算的影响,定期校准设备以确保数据准确。

网友B:
楼上讲的很好,重点是你需要评估每一秒或5秒或10秒的质量或体积流量变化是可信的,

其实每秒还是每10秒“积算”一次都不重要,都可以实现“积分”的目的。

如果只是接近可信,例如上下波动较大,则可以加个惯性滤波,让它在你关心的这个积算单位里相对稳定就行,

对于远大于这个积算时间单位的任何时间,这个精度都是很高的,我曾经做过定量误差分析,这个累计的误差都远远小于你的称重的动态误差。因为积分有“平均"概念.

你用的是螺旋给料、旋转给料还是皮带给料?称重的积算还需要乘以转速或线速度。

网友C:
// 在OB35组织块中编写(OB35默认循环中断时间为100ms)

FUNCTION_BLOCK "FlowTotalizer"

VAR

    // 输入变量

    FlowRate : REAL;       // 瞬时流量值 (m³/h)

    Reset : BOOL;          // 累计值复位信号

    // 输出变量

    TotalFlow : REAL;      // 累计流量值 (m³)

    // 内部变量

    LastScanTime : TIME;   // 上次扫描时间

    TimeInterval : REAL;   // 时间间隔(小时)

END_VAR

// 主程序

METHOD Calculate : VOID

VAR_TEMP

    CurrentTime : TIME;

    DeltaTime : TIME;

END_VAR

BEGIN

    // 获取当前时间

    CurrentTime := TIME();

    // 计算时间差(第一次运行时LastScanTime为0)

    IF LastScanTime = T#0s THEN

        DeltaTime := T#100ms;  // 初始值设为100ms

    ELSE

        DeltaTime := CurrentTime - LastScanTime;

    END_IF;

    // 转换为小时单位 (100ms = 0.1s = 0.1/3600 h)

    TimeInterval := REAL_TO_TIME(DeltaTime) / 3600000.0;

    // 流量累计(梯形法积分)

    TotalFlow := TotalFlow + FlowRate * TimeInterval;

    // 复位处理

    IF Reset THEN

        TotalFlow := 0.0;

    END_IF;

    // 更新上次扫描时间

    LastScanTime := CurrentTime;

END_METHOD

网友B(2025-07-23):
  1. 给每个进料加动态称重,然后积算

  2. 给出料可以不加称重,直接用各进料的合作为出料,一般有一点混合搅拌的迟延,不影响计量精度,因为有累积效应。也可以单独加个出料的称重传感器。

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    每个传感器然后根据你的给料方式(连续、分批),决定计量方法,连续的直接将转速或皮带速度乘以称重传感器,然后按秒累积即可;分批的更简单,每称求和即可。精度非常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