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宏文件自动定位

楼主(2025-06-13):
如图我选择一个ABB的继电器,然后点击图形宏那一栏,弹出的文件夹里面的宏不能自动定位,以前会自动定位到对应的文件,且文件呈灰色

网友A:
看下是不是软件配置异常,可按以下步骤排查:   1. 检查软件设置里图形宏路径、关联规则是否正确;   2. 清理缓存,重启软件重建索引;   3. 确认文件属性、权限,替换测试或修复软件 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