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器跌倒检测实现断电保护有哪些方法

楼主(2025-06-13):
光学倾倒开关,体积微小,支持水平、垂直或倒装等定制化安装方式。

工作原理:当电器跌倒,开关内部传感器输出电平信号变化,触发控制电路切断电源。

优势:无摩擦结构避免氧化失效,温湿度变化不影响信号精度,94VO阻燃材料轻松通过安规认证。

开关直接焊接于设备主控PCB,通过三种简装方式实现快速部署:焊接过程无热损伤风险,无需额外防护结构,降低30%装配成本。

自动复位:设备扶正后,开关实时检测角度恢复,自动接通电源(如电风扇扶起即重启)

手动复位:严重倾倒时启动电路锁死,需人工按键解除保护,杜绝二次风险

全塑胶件符合94VO最高阻燃等级信号线与电源线物理隔离布线抗电磁干扰屏蔽层设计

以落地扇为例,倾倒后0.3秒内断电,扶正1秒恢复供电,全程无机械触点火花,使用寿命达10万次以上。该方案通过小型化电子元件与精准角度判断,在保障安全性的同时实现成本优化,已广泛应用于取暖器、空气净化器等重心较高的家电产品。

网友A:
这个是老黄历了:很多电气在30年前都有这个装置和功能。

最简单的就是在底部有个微动压力开关,平时靠弹簧压缩处于动作状态,其常开结点串联在电机或电路中,只要设备有某一边翘起或侧翻,微动开关复位,导致电路断开。

还有很多侧倾的传感器,都很廉价,特别是很多家用电气里都有这个装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