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CC与1200PLC通讯问题

楼主(2025-06-14):
背景:WinCC版本V7.5 SP2  PLC1、2:1500系列 版本(忘了),PLC3:1200系列 版本V4.2。

问题情况:两个1500PLC与WinCC通讯一切正常,1200PLC与WinCC通讯一段时间后会无法通讯,但在WinCC的电脑上能Ping通,使用博途软件可正常访问,WinCC驱动器诊断显示链接断开;重启1200PLC或重新插拔网线都不会自动连接上,只能重新运行WinCC。

问题如上,请教各位有没有类似经验分享一下,谢谢!!

网友A(2025-11-08):
楼主,你好,请问这个问题解决没有,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和这个情况一样的,能分享下问题原因不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