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图纸无法正常显示打开

楼主(2025-06-14):
我此前使用笔记本打开,连接到大显示屏上的模式,进行工作。现人在外面,但是无法正常打开EPLAN了,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    • 之前连接大屏是多屏扩展 / 复制模式,移动后显示模式变更可能让 EPLAN 因分辨率、显示设备识别问题无法启动。右键点击桌面空白处,选择 “显示设置”,尝试调整分辨率为笔记本默认适配的分辨率,或修改显示缩放比例(设为 100% 等常规比例),然后重启电脑再打开 EPLAN 。

    • 进入显卡控制面板(NVIDIA/AMD/Intel 显卡对应不同设置界面,可通过右键桌面或系统托盘图标进入 ),检查 “多显示器设置”“分辨率适配” 等选项,确保显示输出针对笔记本单屏优化,比如将显卡输出模式设为仅笔记本屏幕显示,避免残留多屏配置影响软件。

  1. 兼容性模式尝试

    • 找到 EPLAN 的快捷方式或安装目录下的主程序(Eplan.exe),右键点击,选择 “属性” - “兼容性” 选项卡。勾选 “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”,尝试选择 Windows 7(若原在 Win7 兼容环境开发)等系统版本,或勾选 “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”,应用设置后启动软件,看是否解决问题 。

  • 林允儿大粉丝楼主

网友B:
  • 林允儿大粉丝楼主

    都尝试了,还是不行,没有显示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之前连接大屏是多屏扩展 / 复制模式,移动后显示模式变更可能让 EPLAN 因分辨率、显示设备识别问题无法启动。右键点击桌面空白处,选择 “显示设置”,尝试调整分辨率为笔记本默认适配的分辨率,或修改显...

此楼正解

网友D:
EPLAN没用过,没有经验。

网友E:
之前连大屏的显示模式变更,致使 EPLAN 因分辨率等问题无法启动。您可右键桌面空白处,选 “显示设置”,调整分辨率为笔记本默认适配值,或设显示缩放比例为 100%,之后重启电脑再打开 EPLAN 。也可进入显卡控制面板,优化显示输出为笔记本单屏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