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触器问题,还是线路问题?

楼主(2025-06-16):
一台水泵启动没有反应,检查线路都是通的。从线路前端依次用电笔测量,前端节点电笔都亮,直到接触器线圈进线端,电笔不亮。拆下这个接线端测量,电笔亮。

开始怀疑接触器线圈短路了,测量接触器线圈电阻670欧姆左右,没有短路。测量电压249V正常。接触器就是不吸合。电工说过几天更换新接触器试试。

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?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是接触器缺相

网友B:
拆除A2 测量A2 接线端与N直接电压,  再看看接触器是直流接触器还是交流接触器  有没有可能机械卡死

网友C:
测量电压249V正常。确定是交流电压吗?

网友D:
接触器线圈没毛病。用电笔测量从电源开始,按钮开关常闭点,亮;测量按钮开关的常开点,按下和松开,应该亮、不亮;下面还有互锁点吗?按着常开点顺线路找下去,直到找到那不亮的点,就是这个点前面的毛病。

开关接触不好,互锁常闭点不通等。

网友E:
可能问题出在接触器本身机械卡阻,虽线圈电阻和电压正常,但衔铁可能被异物卡住或弹簧失效,导致无法吸合;也可能是接线端接触不良,拆下测量时接触良好电笔亮,装上后因接触不实无电压输入线圈;还可能是线圈存在隐性故障,如局部断路,虽测电阻正常但无法正常工作。更换新接触器可验证是否为本体故障。

楼主:
感谢大家回复,今天更换了接触器,工作正常了。原来是接触器坏了

网友F:
手动按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

网友G:
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水泵后端管路堵塞,造成水泵机械卡死,清理后端堵塞问题,特别是后端有蝶阀的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。

网友H:
线路正常,接触器不吸合 那肯定是接触器坏了呀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手动按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

一般都是这样试的,楼主还是缺乏经验~

网友J:
接触器坏没坏直接用手按下去测试一下

网友K:
检查控制电路 最好用万用表测量    空开三相进来有电  那就检查接触器 有没有动作  ,测试方法 把水泵三相总空开拉闸  启动按钮按一下  观察接触器有没有动作 或者有没有锁住  如果没有动作,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  如果吸住那就把接触器下端UVW三根线拆掉,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三相电压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L:
只要测量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正常还不吸合,接触器必坏无疑。

网友M:
接触器坏的概率大哟

网友N(2025-07-17):
如果没有危险因素,可以用螺丝刀捅以下接触器,看看能不能动作,

如果线圈正常而没有动作,则接触器会发出很大的交流声,很容易判断。

如果没有这个声音,则一定是接触器的N线有问题

网友O(2025-09-12):
必要时候要使用万用表,确定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,尤其是看看接触器的线圈额定电压,如果是220V的,看看是不是零线出问题了

网友P:
测量控制线路 最好用万用表  电笔电压低奶泡也是会亮的。

网友Q:
一个一个量呗,一个接触器就那几个点位。

网友R(2025-10-23):
引用 网友F:
手动按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

用电工螺丝刀捣住接触器,再看电机状态,有时捣几次就好了,我遇到过。